求助 故障黑山武林 400w 变压器吱吱声 很吵

楼主(2011-11-30):
被雷打过的 power
现在状况是   原本不过电的    修到会过电
黄色12v=12.31v
红色5v=5.1v
橘色3.3v=3.4v
蓝色-12v=11.26v
灰色PG 5V=4.98-4.99V
紫色5VSB = 5.01V

电路板上有很明显的烧焦   那个二极体+陶瓷电容   处理过噜
它的IC  2005Z   找不到  规格书

大颗的变压器   有吱吱声  很吵   绝对不正常
但是  给他接负载  一个12CM 0.36A 风扇+故障光碟机
就几乎听不到   吱吱声       拉近 变压器 1CM
去听   反而很正常

变压器旁的小颗电容    或者 后面  全都换过
2颗  200V 820UF  也还有720uf      左右
两颗大电容   电压  150-151     之间很正常

求助   无负载   时  有很强的吱吱声    该如何去下手处理

网友(点评):
辅助变压器有伤了,没有代换的话,用不多长时间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问题,接上主机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
我是担心  还有问题点 还没有除掉   贸然接上主机
时间一长会出乱子

想要参考  还有什么  方向(办法)  需要着手  去查问题?

网友:
把输出的电容全部都换过试试,不管他好坏我一个航嘉的也是这样。最后把输出部分的电容全部换过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方法  玩过噜   所以我很头痛

网友A:
看看电源管供电的脚有一个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管供电的脚有一个谐振电容。

你说的是那个  我划圈的吗
250V  2.0K
量出的结果  还有   2uf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這樣.... 一開機就變壓器響... 且帶大一點的負載還會自動斷電.......

該換的都換過了, 就剩變壓器沒換, 最終還是殺肉了...

网友B:
我建议把加速电容换了,再不行把大变压器轻轻的敲几下再打点502胶水进去(就是那缝里)

网友C:
中间变压器边上的两个小电解检查了没有?最好换新的试试。还有,功率管的基极的阻容零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把加速电容换了,再不行把大变压器轻轻的敲几下再打点502胶水进去(就是那缝里)

大大的建议 我抄收到噜
正准备  ======灌浆======  工程进行
成与不成  尽看天意..................
还是不行   那在观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变压器边上的两个小电解检查了没有?最好换新的试试。还有,功率管的基极的阻容零件是否正常?

早已经 换上 ncc日本  50V 10uf  ky
就是没解   才来搬救兵
还是感谢你的  意见

网友D:
2005没有坏为万幸了,此芯片不好配,估计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不平衡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5没有坏为万幸了,此芯片不好配,估计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不平衡造成。

驱动部份?
这位朋友  你能用我的图  画圈圈  给我看吗
我再来用电表查

网友:
也许什么问题都没有,是空载保护了,接上主板没有声音,电压正常,一切OK!

网友:
楼主 查一下12v 5v 3.3v 的负载电阻 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电容是吧,我把SB5V的1000UF的电容换成了3300UF    就一在叫

网友E:
是不是变压器的事啊?变压器坏了也可能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变压器的事啊?变压器坏了也可能那样。。。

我不修了   他刚刚发生  核爆...............   冒火了   投降放弃

网友:
我不修了   他刚刚发生  核爆...............   冒火了   投降放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不修了   他刚刚发生  核爆...............   冒火了   投降放弃

上个图吧,爆那了,是灌胶水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个图吧,爆那了,是灌胶水那里吗?

不是

我最后决定在搞最后一次   在不行   就放弃
搶救當中~~~~~~

到时再贴照片   给各位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