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怪现象

楼主(2011-11-30):
一台神舟天运P200C电脑自带的电源适配器电压20V,最大电流4.5A,因比较重不便携带,换了一只12V的小适配器电脑能正常使用,便长期用了。后来有一次突然想起电池会否未充足,一查果然,连忙重新换回原适配器连续充了两天才充足,放电试机时发现使用时间与原来总体相差不是很大,可用1个多小时,但电池只能从100%用到98%便开始报警,97%后就关机,电源管理里面是设置为10%是报警的,说明电脑不能正确显示电池的实际容量,一直没有办法使其恢复正常显示容量。不知坛中可有高手知道怎样调理?

网友:
是电池损耗的吧,

网友:
电池坏啦,一直充不满电,很容易坏得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断电池,呵呵,很正常吧

网友:
这台电脑是变异的台式机主板,原装台式机内存256M,硬盘20G,已升级为1G内存、80G硬盘,电池新机时也只能使用1个多小时,现在虽然显示容量不正确,还是可以使用原来差不多的时间的,也未现鼓泡之类的现象。

网友:
电磁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