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档LOGO死机

楼主(2011-11-30):
三星r23 档LOGO死机
南桥焊过也一样(裸板测试也一样),有谁碰到过这样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1 19:06):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问题,不过现在开机风扇多不转,风扇的二条线多是5压,这样风扇转长转还没改过,那位兄弟改过,能否教一下,谢谢

网友:
十有八九你需要换板了,三星这故障,好难。

网友A:
这个不是显卡通病吗?

网友:
拆外设,换南桥,刷BIOS

网友(点评):
简结明了的回复 大部分挡LOGO都是这几钟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但挡LOGO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碰到过这样问题?

R23挡LOGO修死一潮人啊,,,,,,焊南桥也许能好几天,,,,焊北桥也许能好十几天,,,,,,合部焊一遍也许能好一个月。。。。。。。。。。。。售后部一见到这种机,都是直接换板,根本不修。。原因实在不明。。。。。我也碰过一台。。。。。。最后我还是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显卡通病吗?

显卡问题?兄弟你碰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3挡LOGO修死一潮人啊,,,,,,焊南桥也许能好几天,,,,焊北桥也许能好十几天,,,,,,合部焊一 ...

这个板子贵啊,客户基本上不会换

网友A:
显卡通病啊,见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碰到过这样问题?

没这么恐怖吧   我碰到台R23 A卡的换了个全新的显卡风扇改了个长转三个月还没回来  至于以后回来。。。大家都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通病啊,见多啦

明天先加焊显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贵啊,客户基本上不会换

就因为难修所以贵。。。。。。我那机换板不贵,我运气好,淘到一块R25的显卡故障板,换了显卡,换了底壳,换了散热片,搞定。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恐怖吧   我碰到台R23 A卡的换了个全新的显卡风扇改了个长转三个月还没回来  至于以后回来。。。大 ...

只要能修起来就行了,我这边只月一个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先加焊显卡试试看

风枪200度吹几秒就能确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恐怖吧   我碰到台R23 A卡的换了个全新的显卡风扇改了个长转三个月还没回来  至于以后回来。。。大 ...

楼上的说的有点吓人了   其实没那么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显卡通病吗?

兄弟,你是直接换显卡  还是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直接换显卡  还是加焊的

那看客户怎么说啊,同意给大钱就换改良卡,给小钱就加下,风扇改下长转

网友E:
我遇到R23档LOGO是加焊SB600好的!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加焊南桥,要不就是换南桥,别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直接换显卡  还是加焊的

开始也是加的但很快就回来了  后面换了个就好了  个人认为A卡加的效果不大好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不行在做显卡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外设....桥之类.的

网友:
换全新南桥,SB600又不贵,40元钱一片,我换过多台R23,R25,包括开机无显的,也是换南桥OK的

网友:
你运气不错,有人换了显卡好几天,又死了。

网友:
R23的板子 薄的不是一点啊  考虑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恐怖吧   我碰到台R23 A卡的换了个全新的显卡风扇改了个长转三个月还没回来  至于以后回来。。。大 ...

兄弟,这个机器转长转,怎么改,二根线多是5V的?

网友:
下次遇到 试试 北桥 南桥 显卡 看看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R23和R25通病都一样好像,我修过R25就是换的显卡。

网友:
这个不用说一个是外设问题一个就是芯片不好了,南桥有问题了智能是换南桥了,不用说一般换了都得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R23档LOGO是加焊SB600好的!

我今天接了一个二手活,先前SB600都不知道加焊多少次了,我直接换了,也没有好,时过时不过的,郁闷

网友:
大北桥问题吧等着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