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1600k3h 开机打印头撞左边,指示灯全闪,并滴滴滴的响声。

楼主(2011-11-30):
epson 1600k3h 开机打印头撞左边,指示灯全闪,并滴滴滴的响声。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机架左边的传感器。

一般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传感器,或导轨上加油

网友:
检测传感器

网友:
头下面的传感器。。。。

网友:
主板上电机驱动芯片和主控芯片

网友:
自车滑杆上上点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