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KX-FL328CN 提示更换硒鼓,但换了新的还是不行

楼主(2011-11-30):
Panasonic KX-FL328CN 提示更换硒鼓,但换了新的还是不行。请问i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提示更换硒鼓是你硒鼓没有复位,硒鼓左边有个白色十字架模样的东西你用螺丝刀反转直到转不动为止

网友:
换了新硒鼓也是这样好像就不是复位那么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