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系统的V3000 ,滚动条一直在滚

楼主(2011-11-30):
一台V3000返修,第一次送来插电短路 经查630显卡短路了 取下显卡不短路了 直接更换631升级版显卡后OK  用了半年多,前二天又送修,说是开机进不了系统,XP的滚动条一直在滚 以为硬盘问题 直接下了硬盘 用光驱进PE发现也是一样 PE的滚动条也一直在滚就是不进系统  把所有外设全下了 只留了CPU 内存 屏 光驱也换了一个 发现还是一样  汗啊
以前修过IBM X60的机子也是滚动条后死机不进系统换了南桥好了  于是换了一片南桥  发现还是一样 这下头晕了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网卡的晶振无波形 怀疑网卡有问题 查供电都正常 于是下了网卡芯片 再试机还是一样滚动条不停的滚
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了 北桥也用风枪加热了一下试试还是一样  CPU也换过了 内存也换过了  BIOS也刷新了 原来F2A 直接刷到最新F2E了 完了 真是头痛  有朋友搞定的没 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这个信号正常不EXT_SCI#是否高电平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要测哪里 我查图纸上没找到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情况好像是南桥的问题吧!换了还没好,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下午又折腾了一下午 BIOS版本从F21 F2A F2B 一直试到最新版F2E 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
显卡又重新换了一片 也可以肯定不是显卡问题
南桥换过一片 还是同样故障 不太可能二片南桥都存在问题
PC卡的芯片取掉了  网卡芯片取掉了  还是老故障
CPU换过  内存换过  光驱换过 硬盘换过  CPU散热器也换过了

还是滚动条一直滚  真是绝望了!

网友:
重新做系统了么?

网友(点评):
硬盘都换了 能没重新做系统嘛 还是一样啊

网友:
是做完系统重启后进不去系统还是GHOST完之后就不过滚动条呢?

网友(点评):
GHOST完之后第一次重启就一直在滚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今天碰到一台DELL的台式机,换硬盘装了几个版本系统都是到滚动条就不动,重装不解压驱动可以进入。加载驱动重启,问题依旧。再后来换了个电脑公司的9.2 正常进入驱动都不用装...电脑公司V35不行.

网友:
今天修到一神舟优雅的上网本跟楼主现象差不多,不过我的是 到应该显示滚动画面的时候就是无显示,进PE也是这样,键盘无作用,但按一下开关键就可以关机。

因为无法接外显,所以考虑明天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还硬盘是第一 然后XP不行  就win7  以前遇到一DV2000做系统就蓝屏的 ghostxp 安装版都是试了就是蓝屏 win7ghost 安装版也试就是不行  大师傅用vista搞定的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和楼主差不多 但是我的可以进pe做系统都行 但是就是滚动过不去 或者干脆就黑色有背光灯的亮我也是加焊显卡 南桥 都不行  我在考虑是不是该干北桥了
看了楼主也没动北桥 我想  一会 我就干北桥吧

网友:
用光盘安装版的,不行,可以做WIN7试试。这个机子鬼得很

网友:
我也遇到个 原来是是为四他系统的 后来改的XP顾客说在别处青灰后就开机10分钟,我开机看LOGO什么的都挺好的 就是滚动条后 只有背光 无显示  就干了显卡  还不行  又干了南桥  还是依旧   换了显卡  还是未解决。现在开机后提示BIOS什么的错误  还有PCI什么的总共四个PCI的错误  我都要疯了 到底该怎么做啊 难道还要换南桥 不行再换北桥  它那BIOS不是八爪的 我这刷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寻址错误。也有可以是某个供电不对

网友:
我遇到几台把光驱拔了就好了,看看接口

网友:
进VGA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再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网卡,有的机器不上网卡也会出问题。

网友:
首先把声卡芯片下掉看看!  如果还是那样检查南桥所有的供电! 看是不时因为BGA导致掉件引起的!

因为我碰到过所以才给你说这两个情况!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额!

网友:
装WIN7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种问题注重看板子哟。特别是CPU看看电容有宝宝没有

网友:
看进PE系统行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期待回复 我的那台没解决呢 还在卡滚动条

网友:
楼主怎么样好了没有我遇到过耍bios好了不行就改为win7

网友:
我那台刷了bios点不亮 换了个同样机型的bios问题依旧 现在换win7了 能进系统了 但是 维修后的东西问题更多了 现在提示 bios 00 pci 01 02 03 04 请问大家谁知道我该做什么才能修好啊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去装一下系统

网友: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了 楼主进PE都一个样 还换系统 换啥系统都没用的 还是老老实实修主板吧

网友:
硬盘到南桥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