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花屏;换了屏、屏线、显卡显存都 不行

楼主(2011-11-30):
屏的上半部份和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啊,,,有没有修好的啊?求助啊。。。
显卡

网友:
你确定自己显卡做得都没问题吗,花的都一样吗,换显存什么的都没改变一点吗?

网友:
显存好像不能 随便换啊,

网友:
SL400开机无显,换显卡成功过

网友:
可能动到显卡周围的电容了

网友:
焊接要仔细

网友:
是不是显存到显卡之间断线了啊

网友: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修之前和修之后的故障一么一样

网友:
换屏试了吗?这款屏爱坏

网友:
花屏是怎么个花法啊! 横花竖花! 水波纹 的还是马赛克的? 显卡和显存数据线打一遍 看有无短线 显存的ref供电 看看有无

网友:
缺少电压 或者电压不良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你不会换思路么

网友:
莫非这机器,也有闪屏门?

网友:
不行把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换内存 试试

网友:
外接也花屏吗???还是屏本来就有问题啊??

网友:
17楼说得很对啊,内存是大家们都会忽略的问题,应该试下的,难道没有一点结果?

网友:
显卡周边的电容 还有 你的显存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显存换了没有

网友:
仔细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这机子屏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