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北京或者附近的DX吗?求修个电源

楼主(2011-11-30):
夏天淘宝买的Extremer E-1200EA,雷劈了,保修、热敏电阻好像桥堆都换了,接220又烧,就没弄了。
100能修好的接,在北京的话我送修,周边邮费我付。
这两天上图

网友(点评):
把烧掉的保险管去掉,拿一60W左右白炽灯泡串在上面,继续测试维修。如通电灯泡一直很亮,说明电源初级部分还有大短路。如一通电灯泡一闪亮而过,说明初级已经没有故障了。

网友(点评):
我可以帮楼主修 本人辽宁的qq:547413056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电源,?

网友A:
雷劈了,你也不测下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 还有均压电阻和大电容,没把握换了就不短路就串个灯泡撒

网友:
100块 随便给谁都修吧,这么多电脑城

网友B:
通过保险管的颜色判断是短路还是负载过大啊,如果不会看,可以在保险管位置串联一个60W的灯泡,看一下亮度

网友:
我不是太懂,主要是太难拆了,一会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
中关村技术型的不多,反正我没有碰上。都是嘴上型的。大家看看值得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劈了,你也不测下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 还有均压电阻和大电容,没把握换了就不短路就串个灯泡撒

谢谢指点,没怎么泡论坛,还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保险管的颜色判断是短路还是负载过大啊,如果不会看,可以在保险管位置串联一个60W的灯泡,看一下亮度

不太了解怎么修,反正测出那个坏了就换,不会测的就倒霉了,接了个小铜丝就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太了解怎么修,反正测出那个坏了就换,不会测的就倒霉了,接了个小铜丝就胡了

到AXT电源维修专区去看看,对你会有启发的

网友:
这个值得修!好 料!我都不一定修得好!要是有同样的板对照的话和零件的话我能修好!

网友:
电源看似不错。有修的价值。

网友:
好电源,值得一修。

网友D:
我修电源一般先找芯片,查看其功能和参数,也去查查看,对你也许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AXT电源维修专区去看看,对你会有启发的

谢谢回复,好好研究研究,丢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电源一般先找芯片,查看其功能和参数,也去查查看,对你也许有帮助。

谢谢!只是看见那么大的焊点就懒得拆
做工太好的就是不太好修

网友:
这两天研究研究,不行的话看看那个朋友有空帮忙修修,或者送2个磐石500的旧电源

网友:
好东西呀,够不着的,不然都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