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开机显示自动刷BIOS

楼主(2011-11-30):
今天客户一台华硕A8S拿过来开机显示时而自动刷BIOS时而开机显示几秒就不显示了 大小写键还能用  知道的高手指导下 谢谢 显卡本来有问题 后面植好了 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自动刷BIOS晕 是自动进入BIOS吗

网友:
把键盘拆了在开机试一下,会不是键盘有没问题,

网友:
自动刷BIOS,没见过。

网友:
自动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256-1-1.html  没见过 自动刷bios

网友:
没表述清楚吧?楼主再编辑下

网友:
是BOIS自检还是刷BOIS   客户是不是升级BOIS坏的  ?显卡也要考虑

网友:
是自己BIOS自校准 然后自己关机 有时候还停在LOGO那不动

网友:
偶尔不显示

网友:
同意十楼,先刷BIOS排查。不行再拔掉些外设试下。

网友:
那在刷下BIOS看看呀

网友:
刷bios的话麻烦 40个脚的

网友:
A8的没刷过不知道,但是F8的刷过,不用拆芯片。先下好BIOS程序放在U盘上,取下硬盘,插上U盘后开机,刚显示画面时,按F4,会进到刷BIOS界面中,出现A,B,C三个盘符,C盘是你的U盘,选中BIOS程序文件,开始执行,大概1-2分钟后会关机,说明就刷好了。
试试吧!

网友:
没见过刷BIOS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