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看看是哪片显存有问题?另外想问问MATS怎么判断坏显存的位置呀?

楼主(2011-11-30):
显卡是七彩虹8500GT的,三星颗粒,哪位帮我看看是哪片显存有问题?另外想问问MATS怎么判断坏显存的位置呀?

网友:
第二张图主核心芯片,右边就是,长方形的

网友:
显存没坏,你直接加焊GPU右下边,好了感谢我就对了。

网友:
前面图示不清楚,是这个地方:

网友(点评):
有点不懂,加这个脚有什么意义?

网友:
只有一位報錯的話, GPU虛焊的可能性蠻高的, 加焊試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您,我加焊试试

至于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不知道好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不知道好了没有?

没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现在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现在彻底点不亮了

晕,风枪温度太高吹太久把核心吹短路了吧。弹指之间就可好的卡怎么变成没显示了。

网友:
呵呵,估计是,吹的时间估计又点长,温度可能有点高吧

网友:
吹爆核心了?量一下核心阻值正常不,正常就重新焊一次,还是一样就报废了~~~

网友:
温度太高,焊点吹短路了吧,量量看电容那边有没有短路
GPU还是不建议用风枪回焊,最好还是用BGA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