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装液晶带电视,有自检,接主机无显示

楼主(2011-11-30):
1、上电后就算怎样按都不能开机(按键已换),反而一会后自动亮了,此时有“no signal“显示
2、接主机后无内容显示而被光亮

请问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是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把显示器设置为VGA状态, 如无显示, 查VGA接口相关电路, 切换电路, 刷下程序试下, 可能芯片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