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为何音量调到1(最小),声音和CRT电视的相比,还不够小?

楼主(2011-11-30):
CRT电视的音量调到1(最小)时,声音会很小。而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音量调到最小时,声音还不够小,这是通用液晶电视板的通病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进总线调一下音量设置

网友:
非常感谢西林德利和chouwanqing 师傅们指点!进总线有几种办法?,一定要原装遥控器吗?按按键可以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鼎科低档的电视板都是这样, TV2025. TV2033.  都是这样, 中高档电视板9E19 ,6M16 ,6M48 . TSU26不会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 FCM525200 师傅指点! 乐华, 悦康,凯旋等 100元左右的通用液晶电视板,都有:音量调到最小时,声音还不够小的毛病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在功放块输入端并一只阻值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