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液晶,修得火大了。

楼主(2011-11-30):
DELL     高压管5707,,,初故障时直接杀一对管子,再把中间电容杀了,OK,使用半个多月,又挂了。。。
我修的液晶很少返修的,太倒招牌了,,,拆得好烦,再杀对管,整板加焊之,拭目以待。

高压逆变器有时候有轻微短路,越来越厉害,还是会返修的
你可能没加焊吧,加焊高压部分就不会出现返修了。
整析加焊到位一般不会返修的,不过最好比较一下两组5707的电压差别大不大,一般0.2V以内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重点加焊变压器电感类元件。

网友:
换另一种管子撒

网友:
这个高压电容换的好,上次就应该换掉的,我一般换5707双管时,都一起换掉电容

网友:
还不行就连高压线圈也换了.

网友:
恩,就是以前我也是直接就把5707换了结果没几天又反修,结果来回2次气的我把它去保护了,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拿回来过!

我也试过去保护,后来就没反修了!
哥,去保护有用?5707对管挂了啊。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哈哈,哥知道。我换5707从没返修过,想学吗?一般联想爱出这种毛病

网友(点评):
说出来研究一下哈,有什么高招?

网友:
联想的换管返修低,戴尔、冠捷返修率高,不如直接换代用高压条。

网友:
我说的去保护就是只用双灯管

网友:
联想的5707炸开的多,一般换了,加补焊,返修的不多

网友:
高压变压器也有问题了,,,

网友:
常烧的话不外乎就是中间电容,高压变压器虚焊这两个大问题,一般来就是加焊,换5707,重未返修过、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来一定要细心,要不然就回返修

网友:
LZ是直接杀C5707  对不?  一般C5707坏是因为电源板虚汗  他又些板子 换了C5707 后保护  也是因为虚汗。我一般遇到明基的板子都补焊整个 电源高压板 来降低返修率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  最少也要补焊 变压器那一块  不然直接换C5707   百分之80返修!

网友:
用C5707的高压板,基本上都是采用早期的Royer电路,BENQ、DELL、HP、联想、方正、同方等15-17机器都用过,最经典的是BENQ的通病,自己搜索一下相关主题。
对于返修第二次的机器,建议直接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C5707的高压板过,下次碰到了也试试

网友:
换完我通常是吧电容和变压器加焊。

网友:
中间的电容容量不够了   也有可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高压板  很少返修

网友:
5707换了之后,基本上都要加焊线圈,电阻,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