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通用液晶电视板,接的喇叭电阻多大为好?

楼主(2011-11-30):
通用液晶电视板,接的喇叭电阻多大为好?CRT
电视的音量调到1(最小)时,声音会很小。而鼎科2025通用液晶电视板,音量调到最小时,声音还不够小,这是通用液晶电视板的通病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通病

网友:
一般都是8欧和4欧的

网友:
可能是喇叭的灵敏度不同

网友:
5欧姆左右 .

网友:
几欧姆没什么讲究,看看你要配多少W的吧

网友:
8欧的比较多

网友:
阻抗小一点较好,关不小应该是总线设置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用 16欧 同等电压情况下阻值越大声音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