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7系C39或C03花屏求高手私下交流解决方案

楼主(2011-11-30):
G73的7系(7300GT、7600GS、7600GT)C39或C03花屏解决方案,开机很多括号或者a,不用测,绝对的C39.我还没修好过一张,这样的卡直接扔了。你们谁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点评):
加焊或者重植能好

网友A:
加焊好不了的,加焊最乐观的是能顶半个月。

网友B:
C39和C3都是在核心的角上,难道你就没有查过线路吗?这种故障是PCB变形,焊盘与该数据位的球间距变大所致。加焊到位应该能好,如果像你说的只能顶半个月,要么是工艺不行,要么就是变形严重。如果是后者,可以引线直接连接。我修好多了。绝不至于像你那么大方的扔掉的。

网友:
加焊应该能好啊 如果老是重复故障 应该是楼上说的PCB变形严重 你可以屏蔽C区 当亮机卡使用

网友C:
直接修改bios屏蔽C通道即可完美解决~~~

网友(点评):
应该说是简单处理 但不是完美解决 呵呵

网友:
只不过就是一个数据位脱焊,却把一个区都封掉。就好比你手上扎了一根刺,医生就把你的手给割掉了一样?岂不可惜?

网友(点评):
这样不好吧? 熬过7天就坏 心里过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修改bios屏蔽C通道即可完美解决~~~

兄弟   可以详细一点吗?
本人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可以详细一点吗?
本人是菜鸟

高手是高窦的~~不过我不是,就是修改bios屏蔽了C通道,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好不了的,加焊最乐观的是能顶半个月。

我的加焊用了半年了.加焊完后,芯片要清洗干净,涂上硅脂,上紧散热器的螺丝,风扇小的换成大的.长时间运行,温度不超70度,如果超,加大散热器及换高速风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39和C3都是在核心的角上,难道你就没有查过线路吗?这种故障是PCB变形,焊盘与该数据位的球间距变大所致。 ...

我新手,虚心请教加焊方法,或连线方法。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新手,虚心请教加焊方法,或连线方法。请指教。

楼主说的这个故障很常见,不仅在73上,就是95、96上也有。就是一个点脱焊,却要对核心整个进行加焊。因为这是PCB变形造成的,严重时一般的加焊还不一定能解决。
为此故障我动了不少脑筋,可以说不择手段进行试验。譬如说在这个点上再融化一个球上去,想让这个点的球体积加大来保证接触。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才摸索出连线的办法。
所谓连线,就是在核心的这个点上引一条线出来,直接焊接到PCB上。为此首先要做几件事:
1)用针刺的办法确定PCB上是哪根线,并在这条线比较靠近核心的地方刮掉一段漆,上锡,做好准备
2)确定核心上的哪个球。常见的卡我是通过光卡(就是拆除了核心等主要元件的卡)对比得知的,没有光卡也有办法。用很细的针来探测。因为此种故障点就在核心的角上,且在最外层,只要眼神好(其实我的眼神很差了),细心、耐心,不难找到。
3)找一根合适的漆包线,要求不太粗,但是也不能太细太软,要能直挺挺的。也是在头上刮漆,上锡做好准备。
4)在线头上沾上一点助焊膏,在带灯的放大镜下把显卡斜着固定好
5)这就要动真格的了,风枪换最小的头,对这个球加热,等到球变色融化那瞬间,将线头插进敌人心脏。要稳、准、不狠。手不能抖。强调这个不狠,狠了就坏事啦,搞不好会造成和别的球短路的。
6)完事后用表测量确认,最后就是把线的另一头焊到PCB上你刮掉漆的那个部位了。
说的简单,做却不易。我现在考虑能否做一个很细的烙铁头来干这个活,或者就是把漆包线当做烙铁的头直接焊到球上去。得,还得劳神费力不是?

网友:
楼上的技术果然不错有空试下这招

网友:
自从知道有神卡之后,现在才知道有"神人“!哈哈

网友:
楼上的技术很好,下次试下.

网友:
晕。。楼上的也太强了点吧。。。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