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1-11-30):
系统是android系统2.2的版本,请问这要怎么装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我现在手里有个叫驭途M703的本本,搞不定了,系统坏了装不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一般是把安装文件放存储瞳里,然后通过卡来升级

网友:
这是安卓的系统,装系统就像刷bios似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装系统啊  ! 我都没听说过!

网友:
上android论坛问问吧基本都类似跟手机

网友:
模式还应该是平板与电脑连接好。然后下载专用的系统(像刷MP4)一样下载固件这样安装的是吗?

网友(2012-03-16):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期待高人回复!!!!!!!!!!1

网友:
跟手机一样,刷机。具体的操作方法还得去专门的论坛问问。

网友:
你去看看安卓的刷机教程呀

网友:
跟着进来学习一下,现在很多用户,板板有问题都来我们这里问问,呵呵

网友:
去论坛,刷机,或者是ROOT,

网友:
这个得文厂家看看怎么装啊

网友:
貌似和刷手机一样吧

网友:
手机我刷过,平板就没搞过了

网友(2012-04-23):
平板越来越普及了 个人感觉没用 也没研究这块 朋友的话不推荐用 不过也得学习一下 貌似挺麻烦的吧

网友:
百度上搜安卓论坛

网友(2012-11-03):
怎么没说个所以然啊

网友:
我发现 市场好多的 平板电脑  与其说是电脑 还不如说成是  阉割版的安卓智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