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1-30):
型号:液晶电视海信TLM3233D
故障:图像正常亮一下就灭
维修过程及措施:观察有一逆变器背面有烧糊现象,换掉后故障依旧,得知有可能是过流保护 引起该故障,找到高压控制芯片LX1692IDW14脚,断开此脚,故障消失。
芯片

网友:
去保护的话不是长久之宜

网友:
这样做不太好吧,既然找到问题点了就把故障排除了才算是个好的维修员,讲点职业道德才行,要不你家的空调坏了人家也这样修,,,

网友:
找到病根才好

网友:
你换的逆变器是不是原装的,以前我修的机器换逆变器就好,逆变器型号是不是4301h呀?

网友:
太不讲职业道德

网友:
现在这社会还有谁会去讲,只要你把它的东西修好了,能用,那就是技术。那就是钱

网友:
高压保护去掉也没事,不过要是出故障会烧坏的件更多一些罢了,通常客户要求能用就行,还要用最短的时间修好价格还要便宜,怎么修是你的事.当然如果有时间和配件的话不妨把故障件找到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