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问题,求大大支招

楼主(2011-11-30):
主板是华擎的890GX 极限玩家3.声卡为VIA的VT2020。现在声卡的驱动可以正确的安装,也能够播放音频文件。但是后面板与前面板均无声音输出。求教是什么问题?
文件

网友:
用跳线短上试试。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你看看板子上 AUTO 的排针上有跳线冒么 ?

网友:
排除软件,就换声卡芯片把

网友:
外加独立声卡也行啊!

网友:
有些主板要装官方声卡驱动先得噶!!!

网友:
查看AUTO的左右声道上有没有跳线, 如果有的话就弄个独立声卡吧

网友:
两个跳线要装上

网友:
对 先搞软件 装个官网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