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1-11-30):
清华同方锋锐k400不认硬盘和光驱,怀疑是3合一桥的问题,请同行指点

网友:
先刷bios 在干桥

网友:
修板子还是按程序来,先查HDD的工作条件,BGA虚焊一般可以查得到的

网友:
先查下5V电路是否有问题  两者同时都不认 3和一的桥   值得怀疑

网友:
三桥合一直接杀吧?别犹豫

网友:
三桥合一的坏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3桥合一的集成度高,应该就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