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30):
一片华擎的890GX,集成声卡是VT2020。驱动正常安装,可以播放音频文件。但是没有声音输出,不管直面还是后面的面板都没有声音出来。希望大大们指点下

网友:
先把cmos放下点,不行可能是声卡有病了

网友:
功放这边的问题,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跳线也可以

网友:
每次开机都是不响的吗,检查一下跳线有没有问题呀?或者看看声卡的音频信号或者供电是不是对的啊。给个修声卡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712-1-1.html

网友:
这个板子在系统里面显示是在正常的工作。并且在WIN7下能够看到输出音量的波动。但是接口里面就是没声音出来。前置音频也没有声音

网友:
声卡部分可能滤波电容有异常,打一下7805对地阻值先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