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11-30):
图片都是一块白的里面左上角一个小叉 其它地方正常就只有论坛里看贴子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系统都重装了好几个版本了
图片

网友:
不会吧,论坛上的图片我的都可以正常看到

网友:
我就看不到贴子的图片 其它的可以看到 换其它论坛都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我那是网通封路由造成的,,

网友:
好像网通访问不了。应该是你们那网通的问题

网友:
来自: 上海
网的问题 我有时候也看不了 是网速太慢了

网友:
网络问题,以前我淘宝还有问题呢,装了N次系统也不行,后来换了一个旺旺版本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装了系统还是这样,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2013-02-08):
我这是电信光纤啊,也看不了图,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是看不了图,咋回事呢?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是论坛的问题还是我网络的问题呢?请管理员查一下

网友A:
一般用系统默认的就像了

网友:
可能对方服务器或主机上的此图片已被删除 要不就是链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