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430触发掉电

楼主(2011-11-30):
故障:触发掉电
品名:神州优雅HP430
型号:QS14
板号:DAOQL6MB8FO
图纸参考出处:来自网名为 大懒虫的   [DELL] 广达QL6 新图

   拆机后目测主板并无维修过的痕迹,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电流上到0.18安左右掉回待机。根据故障说明主板保护了,有后级电压不正常。电流上到0.18A就掉电,说明在+VCORE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掉了

触发测试各个电感在瞬间都有电压出来。
EC93脚上的ECPWROK没有出来

再测PIN14HWPG也没有,HWPG信号是各路电压的PWRGOOD信号相连经逻辑相遇后产生HWPG信号供至EC
可能某个拉低了。

取下PR145PR147后不掉电了。之前+1.5V没有出来被忽略掉了
PQ22受控于RT8204

更换PQ22+1.5V出来了,此机修复。
说明:(最近修了几台这样的板子都是掉电的,都是PQ22不良引起的开机0.3A掉电。+1.5V未产生也是断开RT8204 PG的两个电阻后不掉电的,而且也都是更换PQ22修复的,特发此贴。怀疑这就是所谓的通病)
小结: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HWPG被拉低,EC就检查不到HWPG这个信号,就会停止发出MAINONSUSON,故障表现为:掉电

网友(点评):
PQ22 是通病。

网友:
楼主高手呀。断开那两个电组,不加上去吗?是不是RT8204不正常呀

网友(点评):
肯定要加上去啊。断开就不掉电的,是+1.5V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PQ22是由RT8204控制的,等会再加个全图。

网友:
强悍

月饼 -10 本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这块板子是根据之前的经验还是测量了一下RT8204的工作条件,要不也不会直接上去就换PQ22吧,是不是中间过程没有说呀。新手有不明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是的之前修过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而且相同。本以为没必要发个贴,感觉这个像通病,有类似情况的可以先测下+1.5V。

网友(点评):
断开PR145和PR147后不掉电了。说明故障就在RT8204这块,之前+1.5V没有出来被忽略掉。因为1.5没有大电感,所以容易忽略。

网友:
广达的机子遇到掉电的一般都是测一下几个电感的电压后然后直接测HWPG

网友:
不错,免得走弯路!!

网友:
Lenovo3000-G430LE-DAOLE6MB6F0的板子PQ41与此电路基本一样,我有修过也是此管导致开机就掉电。看来一广达代工的此类电路板此管有通病啊。

网友:
开始的时候没有测1.5V吗?
是1.5V还是1.05V?

广达的这一系列准系统确实是有这个通病 SW7 TW7也有通病
内部消息...嘿嘿
开机的时候测+1.05V 没有的话 测一下PQ22 PQ23

网友:
看来自己还要多学习理论呀@@##

网友:
这1.5V是后继电压么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原来这个是传说中的通病。。多谢分享

网友:
学到东西,感觉不错,却加不了分,没办法啊

网友(2012-02-04):
胡老师,水平真高,希望有幸能够向您学习

网友(2012-09-18):
呵可。这类问题一般好修,不过经验越多,经验越快的。支持发这类贴子。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