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手头有一片技嘉的M61PME的主板。通上电源PMW电源就长亮,按开机按键没反应,连续换了4个电源都一样(电源保证好的),可是换了一个技展的一个380W的电源就可以点亮,每次都能开机了。纳闷了啊。。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换的4个电源2个新的 2个旧的。。在其他机子上都能用的,不过能点亮的这个电源功率是最高的。额定380W的。。但是这个主板上普通电源就可以点了啊。原来都一直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