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S8结果 求解

楼主(2011-11-30):
用MATS8 测出如下结果不知什么原因 望高手解答

显卡 9400GT TC512M    花屏 小花

MATS8 结果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682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网友(点评):
换个版本或环境测试 显示的C区 结果是A区 卡是没有C区的 上面的结果报错在最底下 小花就是单个数据线出错了

网友:
最底下那个

网友A:
A0-A31在右上,A32-A63在右下。国际标准~呵呵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你的测试结果! 你的那快显卡上面横排应该还有2颗显存吧!从图上看时被人拆掉了,装上应该就好了。还有就是9400GT显卡,建议你用MATS9测试,比较准确一些。 显存排列A/C 是按逆时针排列,数据位是按顺时针排列,从小到到。上面横排位C区 左面0-31,右面32-63.竖排上面那颗0-31,32-63.次方法针对N卡准确度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你的测试结果! 你的那快显卡上面横排应该还有2颗显存吧!从图上看时被人拆掉 ...

这个卡就是这样的 64BIT 貌似是G84的核心 GPU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B:
请注意看下,测试结果。128BIT是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你的测试结果! 你的那快显卡上面横排应该还有2颗显存吧!从图上看时被人拆掉 ...

谢谢 朋友的耐心解答 上面2个是空的 没有装显存的  我先加焊下 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0-A31在右上,A32-A63在右下。国际标准~呵呵

谢谢 饼哥的回答  新手不懂 主要是 这个没有报错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所以发帖问下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就是这样的 64BIT 貌似是G84的核心 GPU的可能性大些

对 这个是这样的 这卡很假 外观看起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看下,测试结果。128BIT是不会错的

这个卡很垃圾 是64位的

网友A:
程序用错了。用MATS9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用错了。用MATS9试试

谢谢 我明天试下

网友:
这是假卡,能好后找个86GT的BIOS刷进可装公版驱动.

网友:
用MATS9试试,有焊台做一下BGA加焊一下看看,一般小花都能解决

网友:
逆时针第一颗,换了不好就加焊GPU

网友D:
我很少去测试这些,加焊一下不行叫客人换,而且现在修低端卡收不多少钱,有些客人也是好那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很少去测试这些,加焊一下不行叫客人换,而且现在修低端卡收不多少钱,有些客人也是好那个的.....

生意难做  只是拿来提高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生意难做  只是拿来提高技术的

有时候把时间浪费在其它好卡上才能提高你的技术,一些卡太过简单也学不到什么

网友:
显存掉点一个 目前没有代换显存 维修暂时终止了 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如果不是通病显存的话,一般都是GPU空焊,显存空焊与坏的机率比较小

网友:
山寨成这样,真不好讲

网友:
建议还是对显存进行处理,这样的低端卡,显存一般不会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