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急需高手解答

楼主(2011-11-30):
今天店里收到一网吧送修主机直接插卡上电,亮了。于是就跟网吧老板说是好的让他拿回去试,结果没几分钟又回来了说不行,于是上电又是直接点亮,抱着不可思议心情的我带上诊段卡,电源,电源线就跟着去了。结果瞎整了半小时就是不过内存,换了依旧,因为没表所以只能又拿回店里,上电又是能点亮,怀疑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你换电源试下把

网友(点评):
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去除一切外围设备试机、

遇過鍵盤異常造成不開機的...
原先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拿到店里就是好的

网友:
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桥虚焊,我说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压应该不是,我倒觉得如楼上所说,北桥虚焊到是有可能

网友:
虚焊吧 这个可能有点大

网友:
好像我还没说明白,除了主板其他都换到店里是好的拿到网吧就不过内存,来回折腾了几次

网友(点评):
在现场不要连接其它外设,包括显示器鼠标键盘网线,就单独主机插上诊断卡开机。

网友:
带个主板去,先解决他的问题让他能用机器赚钱了。你再慢慢研究。

网友(点评):
饼哥我想问一下,年后我准备去基地学修笔记本,如果说我一个月内感觉自己技术还不行,我还可以继续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