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修过主板,没学过笔记本,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1-30):
笔记本电源插上电之后,电源上的灯就变的一闪一闪的,量了电源的接口电压不足1V,正常是19V,打笔记本接口的对地阻值却打不出来,值为1,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我分析应该是主板的某个原件短路造成的,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
短路。找元器件。应该是大短。。

网友:
笔记本这个怎么测呀?还是直接拆网卡,声卡这些芯片?

网友:
lz还是多查查资料,慢慢积累。

网友:
没系统的学习过,很不好找故障点的

网友:
找PWM上管。拆之。

网友:
知不到公共点,你只能先找电感有没有短的,再找电容,再MOS管,这个都认识的呀

网友:
隔离电路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