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显示器高压

楼主(2011-11-30):
今天 有几台19寸 优派显示器   开机开关灯是亮 驱动板确定是好的 灯管也是好的 怎么改高压就没显示 我把这个改那高压的板 放到别的上面也是一样 我先声明  我那几台显示器 型号都是一样 好的在那个上面都有显示  问题一定在高压或电源板上 可是电源板上的 12V 5V都有 高压条我也换那几个 宽电压的高压条也试过 普通的的高压条也是过  高压的 12V 可以决定都是正确的 开关也都是对的 上面都有写 开关是开关 12V是12V  请问这是什么题 急急急……

网友:
能不能言简意赅,什么毛病等等按步骤来,这样看的人好分析啊

网友:
你看清楚屏灯管是不是两两高压极在一个接口上,两两接地端在一个接口上?
优派的有些机器用的奇美的屏灯管线接法不像普通屏一样,一个接口两个线,分别接一根灯管两头的。

网友:
控制信号线查查看

网友:
量下带载时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改装的一体板的,应该是你原高压的部分没完全断掉,如果是独立的高压板,就可能是开关标错了,换到ADJ也就是亮度调节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