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怪谈

楼主(2011-11-30):
前几天拿到块主板华磊845VE,和以前一样拿到手3三下五除二装系统装到注册硬件时蓝屏几次郁闷啊!!!!!!!后来换个系统装注册时提示出错,按是OR否点否,OK终于装好了爽啊!!!!!可事提示发现新硬件,装吧。。几次没装好。点开设备管理器一看狂晕(2个显卡)。。。。。。。。。。。。
这主板不集成显卡的,而只有一个AGP槽,还有块哪来的,,,云里雾里从起进coms看居然有显卡选项,自动提示关,我打开保存开机就报警有高手指点迷津吗

网友:
新鲜,没见过。。要不你刷刷?

网友:
换个cpu试试?试试?

网友:
这板能用就用不行就换便宜没有什么维修的意义啊。

网友:
你再装个系统试试看,怎么会有两个显卡?

网友:
不集成显卡提示是双显卡? 那只有BIOS资料错了哦   应该先刷刷再解决北桥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