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跑28的老问题!

楼主(2011-11-30):
昨天接到一个DELL D400的本,送来时候是进水了,我用酒精把整板洗了一遍就用风机吹干后用热风加热一遍,加电跑28不过内存,中间的灯闪,然后就死掉电了后来想到是内存槽脏了,用酒精洗了一遍后又用洗板水洗了一遍还是跑28,打内存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怀疑是北桥坏了,更换了一个855GM的桥,满怀希望的试机发现还是跑28,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是南桥,满心的怀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南桥后无果,最后刷了BIOS后故障依然不倒,搞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再查了,特上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工作,顺便请大家帮忙看看还有哪里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查一各芯片组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查一下帧信号.

网友A:
你为什么没有加焊内存槽呢

网友B:
楼主   不上内存EO?  南北桥都干了,,阻抗也正常   那就确定是内存不过,仔细找找那几个主要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上内存EO?  南北桥都干了,,阻抗也正常   那就确定是内存不过,仔细找找那几个主要的信号。

对,不上内存是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没有加焊内存槽呢

内存槽也加焊过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码片的第5\6脚有没片选信号波\和数据波,如果没有波形,就说明没有读到内存,沿着信号线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码片的第5\6脚有没片选信号波\和数据波,如果没有波形,就说明没有读到内存,沿着信号线查就 ...

哦!我看看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码片的第5\6脚有没片选信号波\和数据波,如果没有波形,就说明没有读到内存,沿着信号线查就 ...

老大,5脚6脚有波啊!但是波形不能持续下去,马上就没有了!

网友D:
换内存这问题楼主肯定试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这问题楼主肯定试过了吧,

试过了,试了好几条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