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今天有块478针的945,客户拿来时,是开不了机,经检查是CPU接触不良,摇动一下就可以开机了。挂两个硬盘320G/500G就会蓝屏或重启,单个正常,进入系统,再热接入硬盘也没有问题,换过电源,主板,内存,换过别的硬盘,,系统重装过,问题还是一样,客户说之前用两个硬盘都是可以用的。现在还没有想明白,,,
系统重装
开不了机

网友:
硬盘都格式化试一下!

网友:
客户说的话不一定信 建议检查硬盘线

网友:
换硬盘线 bios初始化,试试 这种应该属于假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