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30):
客户送来三星R458机器一台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电源口坏掉,客户要求换电源口,修好后,客户测试时说机器的电池电量始终是9%,不能充电
拿过来用可调电源试一会发现的确是不充电
没办法,再拆机吧,
拆机后,先把电源的充放电芯片换掉,发现还是不能充电(可悲,经验害死猫)
老实点吧
按照时序修吧
上图 充电芯片型号为ISL6256
第25脚DCIN   19V
第26脚VDD5V
开关EN3.3V
心想都有了怎么能不充电呢?也有点太欺负我这个菜鸟了吧,
郁闷呢
中午吃过饭再查吧
板子拿出来插上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测
电池的插入点,BATT-DC电压12V,

测量BAT3-TEMPA低电平,BAT3-SMDATA#和BAT3-SMCLK#信号均为3V高电平
心想这也没事啊
为什么TND不充电啊
郁闷,放下抽根烟,放松一下心情,在不放松就得砸板子了
回头再摸板子详细的想了一下,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漏掉了啊
再测测吧
当再次测到BAT3-SMCLK#和BAT3-SMDATA#这个信号时,有了新的发现了,这个信号时高时低
哈哈,
这两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KBC3-SMCLK#和KBC3-SMDATA#经过一个3V的上拉得到的
当测到EC KBC3-SMCLK#经R321接3V上拉的,KBC3-SMDATA#经R322接3V上拉的,翘起EC12脚和16脚,都是低电平,正常,
测量R321和R322接3V的一端都有3V电压
当测到接信号的一端的时候,电压有了新发现,电压时有时无,再测量电阻阻值发现正常
哈哈
找到了,将两个信号用洛铁加焊,再测电压一直为3V,正常,看可调电源,电流上来了
哈哈
装机进系统,看充电,充了一会电池电量18%
到此机器修复

总结一下
1 ,自己在修这个机子的时候自己刚刚开始按经验修修直接换ISL6256有好处也有坏处,假如是芯片坏可以节省维修的时间,但是这个机器不是这个毛病
2,自己在换完ISL6256后,就找它的工作条件,
以上的两步都是绕了弯路
应该最先测量的是它在有电池的时候的12V和BTA3-TEMPA,BAT3-SMDATA#,BAT3-SMCLK#这三个信号
当这四个条件都满足后再去查ISL6256的工作条件就不绕弯了
呵呵
还是修的少,经验欠缺
呵呵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呵呵

网友(点评):
你是加焊上拉电阻吗?

网友:
很好了   那2个管管容易坏, EC 虚焊倒是遇到得少。

网友:
下次测了那4个条件正常后就直接补焊EC是不是捷径呢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早知道早点吃饭了

网友:
不充电的,修的很少。一般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你是加焊的上拉电阻吗?

加焊两个信号,怎么加焊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EC发出的,测量EC的这两个信号,信号正常,加焊的是接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不充电的故障,好修又很好修,不好修的又特别难修

网友:
楼主是加焊的EC12 16脚,还是上拉电阻?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本子不怎么会修。。。。。

网友:
上拉电阻导致数据传输不良不充电。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管理总线的上啦不稳定导致的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让我对充电电路的维修带来了不少思路

网友(2012-04-26):
乍看到楼主的标题,就想到了偶的IBM的电池,在偶不小心使用的时候给搞得不能充电了,到现在也不时间修!真的很后悔,并且LZ分析的简单明了!而到最后的总结才叫一针见血!!

网友(2012-09-18):
还是挺不错的。是加油电阻那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