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36vw LED显示器闪灭问题

楼主(2011-11-30):
AOC e936vw LED显示器,这个屏灯接口和双灯管接口一样的,不过说是LED灯的,问题是闪灭,别的都正常,这个升压板,网上也没找到,不知道如何改装,?望各位指点下

网友:
led  也有闪灭的情况啊   还没有修到led的呢

网友:
我想说一下 这怎么像LCD的灯管接口啊 我也修过LED 但是人家的LED 10P的软排线啊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不过我想还是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
此显示器网上查到是LED的,我这也有led板,也是排线的,这个没看见过,这个接口一针是22V,一针是0.9V,不过现在已修复,在拷机

网友(点评):
机器的后缀不同,可能高压的方案不同。你的图片看,应该是LCD。

网友:
楼主说说是什么原因 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