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2主板CPU电压过高

楼主(2011-11-30):
昂达AM2主板CPU电压过高,上CPU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是2。4V,刚开始不敢上真U怕烧了,可没办法了只有硬上了,上真U后居然可以跑代码点亮了。可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了,再开机马上测核心电压是1。8V是过高了,可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2.4你还敢上U ?试试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吧,故障就在这个周围

网友:
换过电源芯片吧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IC,或是掉零件

网友:
有空找个电源IC换了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供电管有问题啊

网友:
是啊   是不是供电管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真胆大 核心电压那么高还敢上真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