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1-11-30):
  一直以来电脑装完系统,过一阵子电脑插上视频就完蛋了 提示没有驱动重新开机才能用!结果我找了很多高手问问,最后明白了  原来是杀毒软件的事情  金山毒霸造成的  郁闷!!卸掉就没事了!

网友:
一般先装驱动再装杀毒就没事了吧

饼哥是不会在乎那点小钱的,呵呵
饼哥 你要是出来开店的话 一年五十万到六十万肯定没问题

网友:
金山毒霸会卸载视频驱动这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没见过,不过以前360有个什么驱动防火墙确实会影响到驱动,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概念,N久不用国产杀毒软件了

网友:
只听说过金山会拦截程序打开摄像头,没听说过会卸载驱动程序。

网友A:
不会吧,金山还有这样的功能呀,不过反正也不用它,用360就行,其它的不用。。。。。。。

网友:
他不是缺卸 是直接拦截  第一次没问题   第二次插上就不管用 驱动变为黄色叹号,要求重启 重启完 一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金山还有这样的功能呀,不过反正也不用它,用360就行,其它的不用。。。。。。。

360修复漏洞不会变慢吗 机器???

网友:
不兼容,受教了

网友:
金山就是个烂货

网友:
拦截的时候难道没有提示?

网友:
这个情况没有发生过---应该不是金山毒霸问题

网友:
汗用金山毒霸的倒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装完驱动重启再用好象也正常。

网友:
头回听说杀毒有这样的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