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机,启动系统超慢。请求帮助。

楼主(2011-11-30):
故障现象, 光驱可引导,USB可引导速度也都正常,GHOST速度正常,运行WINPE正常,BIOS硬盘接口设置正常 启动超慢,XP启动滚动条需要转挺长时间才会跳过,像是硬盘有严重坏道的感觉一样,不安装任何驱动也一样。 另一种方式一步一步安装方法,系统安装的时候过程都很慢, WIN7微软原版也测试过了,都是一样。

主板是 MCP68  AM2的  , 去掉独立显卡,光驱,  换CPU 换内存呢, 换硬盘, (全部无效)也检测过CPU跟内存,硬盘无坏道,内存也无错误。

搞了一天了, 判断应该主板出问题了,不知道毛病在哪,机器为HP的品牌机,官方网站找不到BIOS更新文件,也不知道能不能是BIOS的问题, SATA接口通过电容连接单桥,两组电容,阻值一组为300多,另一组为800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因为本人也为菜鸟。 数据线也换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受影响了, 在这里小兄弟虚心向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请教。希望给予指点。

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HP 的品牌機 如果是ASUS 或 ECS 代工, 一般橋易虛...

网友:
硬盘的那个是耦合电容,阻值应该一致才对!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组装机(主板是铭宣MCP68、内存1G、CPU 5200+),进入系统超级慢,开机到系统要3分多,检测硬盘、内存无问题,直接光盘重装系统在XP滚动画面假死,进入PE也假死,主板PCI接有监控采集卡,拔了也一样,最后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OK了,

网友:
你很幸运 我的恢复BIOS也不行哦

网友:
可能是桥的事,要么你就看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会出故障,不过还是建议你先刷下BIOS,可能源文件已经部分损坏了

网友:
数据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换了一根新的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是单桥的, NVIDIA 一般坏桥的也多, 不过这个故障不太明显,我准备加焊一下桥看看能行不

网友:
搞定了, 换了耦合电容,加焊了桥芯片,重新又安装了一下系统, 全部OK 恢复正常, 我滴个天啊 ,感谢这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嘿嘿  谢过!!!

测试了不到一小时,又完蛋了, 准备重写BIOS  值球  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