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LID SWITCH 休眠開關怎樣測好壞

楼主(2011-12-01):
東芝L30外接顯正常內屏不顯沒背光 懷疑關休眠開關事 LID SWITCH正常有顯示應是二點開路 沒顯示短路 是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看你也是正式维客啊,LID#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自然是通过电压测量的方式来确认了,如果是高电平,则为正常状态,低电平即为休眠状态。

网友:
结合电路图来吧 只要按下休眠开关有电压跳变就表示正常 新款的休眠开关是用霍尔元件感应的 测短路开路没用

网友:
把它拆了不就知道了,感觉可能不大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
要是休眠了 外接还能显??不休眠的? LZ不是休眠键 问题吧?

网友:
说明 楼主不肯专研,我自己拿个好板摸索,这个休眠开关很简单的,人家告诉你的和你自己理解的是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2019-04-24):
屏模式不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LID_SW#是不是高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