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慢慢变暗,黑掉,绿灯长亮

楼主(2011-12-01):
是不是因为G2电容失效,我想尝试换,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等一下上图

补充内容 (2012-2-13 20:06):
这个显示器CRT的,现在修好了,其实当时手上没烙铁,后来去借了一个就把管座(显像管座子),加焊了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热情的分析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看清楚,是CRT。有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灯丝的6.3伏的电压不稳定,有时有没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网友:
灯丝引脚虚焊

网友:
CRT显示器好像没有灯管吧?各位。。。

网友:
高压包供电不稳吧,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是CRT的楼主有说到G2那是指加速极,这故障一般都是灯丝供电虚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拿到手就要看灯管是否好坏,在量电压

网友(点评):
注意文明用语!

网友:
CRT OR LED 不懂帮顶

网友:
说错了。那就换一个CRT看下,要不看下主板到CRT电路来的电压看下。不行只有换CRT看下

网友:
查一下视放电路有没有失效的元件或者虚焊的元件

网友:
看来CRT要灭绝了,这么多人把CRT不液晶来修了,真牛的不行

网友(2012-01-01):
建议楼主换个通用高压条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就得查G2电压,有没有,再查高压包上负压整流电压是不是正常,再查灯丝电压,灯丝供电电路是不是不正常。还有自动亮度调整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2-02-07):
路过 ....................

jlhdcwl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