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了一台ACER 4920到WINXP进度条就停了,重装系统还 ...
昨天接了一台ACER 4920到WINXP进度条就停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楼主(2011-12-01):
昨天接了一台ACER 4920到WINXP进度条就停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重装系统

网友:
来自: 北京
更换硬盘试试

网友:
换完硬盘换内存 然后就是做南桥
付吕剑武
南桥坏的多,

网友:
最好先换换内存、显卡试试。
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看看能进去WinPE吗?或者进安全模式看看。
如果能进PE和安全模式,而进不去正常模式的话,一般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先看散热 在看显卡的工作 看CPU下面有没有大电容 有就换大电容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少是硬盘问题的 LZ可以换下看

网友:
或者先扫下坏道 有X了 硬盘就没戏了

网友:
拔掉光驱试下。

网友:
这还是系统的问题,你装个安装版的就可以过了,

网友:
楼主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没有坏道,那大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最好装个慢装的系统试下或去掉光驱所有的驱动都不打试下

网友:
硬盘 CPU电压,显卡 南桥 依次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因为CPU问题引起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纠结的问题,硬盘的几率大点吧

网友:
先软后硬,进下安全模式,排除软件问题,然后 就是换硬盘 内存 最后才是桥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