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修复联想19宽屏双灯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2-01):
客户送修一快速修复联想19宽屏双灯液晶显示器,接机是背光不亮,开关机正常。快速拆机,先检测灯管,发现灯管烧坏,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摸一样的背光模组,于是直接兑换背光组件,试机,背光很暗,灯光亮不到头,一会就保护了。看来高压板还有问题,这种现象,高压工作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应该是后级短路。更换mos管,不行,更换升压包,试机,清晰的lennove出来了!

反对楼主: 4.5 同意楼主: 5.0
每一个成功修复的过程,都是我们新手学习的经验,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这么普通的维修发上来有意思吗?找点别的吧。
这样的贴子有意思吗

网友:
这样的帖子起码比那些灌水的好!
支持原创!

另外:联想的LOGO少个n、e。注意准确性。

网友:
楼主怀疑后级短路,,也不要万用表量量的,就换mos管子

网友:
这高压上面的线圈是直接换了好呢  还是直接换高压板好  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的    那线圈也没备   不知道换线圈返修高不高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联想20的。开机图暗。背光亮一下就灭。拆开发现灯管打火。换后还是图暗。亮一下就灭。换了高压线圈才正常。

网友:
联想的这个20寸显示器真恶心,都20寸了,才2灯,我也修理过几台!遇到灯管坏的,想偷懒不换灯管都不行!

网友:
高压变压器很难找的,直接换板

网友:
和楼主修过一样的显示器,换过灯管不行,后来直接把电源板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