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底座虚焊的症状,谁来解释下?

楼主(2011-12-01):
D2是不是有cpu虚焊可能
,cpu温度过高会不会导致cpu座虚焊
cpu温度过高

网友:
热胀冷缩容易产生虚焊

网友:
CPU虚的少 但也有可能会哦

网友:
CPU虚焊的少,一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底座,怎么楼上二位回答的好像是CPU呢{:soso__14959205417595669101_1:}

网友:
呵呵,底座还是有可能的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