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分区或格式化、硬盘容量不正确

楼主(2011-12-01):
不能分区或格式化、硬盘容量不正确怎么办?
硬盘

网友:
把硬盘低格试下。

网友:
拿到其它电脑格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数据线。

网友:
低格一下吧

网友:
先检查或者更换数据线再说。

网友:
进PE试试有些老机型只能进PE才能分区格式化

网友:
直接先低格下硬盘

网友:
先低格试试吧

网友A:
用硬盘数据恢复软件修复,擦洗扇区

网友:
如果是我我也先低格一下,无法试盘的话换换数据线和主板试试

网友:
硬盘低格、数据线、CMOS设置

网友:
检测和修复硬盘后重新格盘分区

网友:
可能要低格

网友:
可能有坏道吧

网友:
换硬盘啊 只好

网友:
看看数据线 用软件检测硬盘

网友:
低格下试试看。或者换个分区软件。

网友:
低格,不行就换硬盘。不能替客户省钱了,客户返过来说自己技术不行没有弄好。影响自己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