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帖.为什么我的电脑显示屏看不清楚字!!!

楼主(2011-12-01):
笔记本电脑XP系统的.为什么一直重新启动.开了又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坏了,重新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发错标题..偶也变标题党了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开关和电源,如果解决不了,应该是主版的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蓝屏重启了吧?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再查其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