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1005ha上网本,键盘一个按键坏了。

楼主(2011-12-01):
那个键盘坏的很神奇,数字键4一开机就一直自动按,手动按一下backspace就不会再自动按了,并且手动按数字键4死活没反应。不再去碰键盘再重新启动还是这种情况!
其实开始的时候数字键4自动按我,只要多敲几下4就不会了的,并且数字键4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换键盘了,别无选择

网友:
连键子了吧

网友:
换键盘吧。哈哈哈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也发上来了  天啊  你不会先换个键盘啊

网友:
只有换键盘了没的修了

网友:
还用说嘛,肯定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换吧,简单入手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键盘貌似是坏了,

网友:
键盘的问题  LZ是要问什么问题呢   还是想表达这么问题的奇怪

网友:
这是自己的电脑,我是想问有没有办法不换键盘修好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也发上来了  天啊  你不会先换个键盘啊

这是自己的电脑,我是想问有没有办法不换键盘修好电脑

网友:
华硕这款上网本貌似键盘坏的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