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电池换电芯后,没电压???

楼主(2011-12-01):
昨天闲的没事干,找到一块坏的联想C466电池,拆开后发现有一电芯坏了,拆下后换了个好的18650电芯上去,把电池放到机器上充电,结果充电指示灯闪了4下后不动了,测保护板上的正负极电压为0V,咦怎么回事?测三串两并的电芯两端有10.8V电压,怎么回事?是保护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电池上的芯片发现不对的话,就会放出大电流烧坏保险,资料很少,不要弄了,

网友:
还没拆过电池  等答案出现

网友A:
没拆过电池.电池好拆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橡胶锤敲开

网友B:
笔记本电池里面有密码芯片,记录了每串电池的充电电压,你换了电池,电压和内部记录电压不一样了,还能叫你继续使用吗,否则市面上可都是这种假原装了,可以去买破译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你错了,断电换电池导致了芯片的输出保护,需要解锁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断电换电池导致了芯片的输出保护,需要解锁才能用了。

电池可是2节并联的,人家可是只换了一节,怎么会断电???我的坏电池,没有断开输出级,换了个电芯依然不能输出

网友:
改天 我也拆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断电换电池导致了芯片的输出保护,需要解锁才能用了。

怎样解锁呢?是那个芯片吧保护了呢,郁闷,也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里面有密码芯片,记录了每串电池的充电电压,你换了电池,电压和内部记录电压不一样了,还能叫你 ...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解锁呢?是那个芯片吧保护了呢,郁闷,也没有电路图

这个要看你的是什么芯片组合,具体解锁情况请你到这个论坛看看:http://www.ggren.org/forum-5-1.html

网友E:
下个小软件就能破锁了.要把加锁芯片拆下来装到电脑上读出原数据,解锁后再写回去.很烦人.

网友F:
有个方法可以更换电池,将电池外接充电器,处于充电状态,更换电池时电池不可以断开,在电池上外接一个电源(还是电池最好),取下电池更换损坏的充电电池,然后再安装上去,最后取下外接电源。

网友:
每次都没有胆量换电芯,首相是不好拆装。直接给客户换新的,或者是代工的,这样还能挣到不少钱

网友:
一般直接换新电池   换电芯麻烦。

网友:
这个东西不想搞 麻烦不说 还费时间

网友:
还没拆过呢

网友:
换芯  真的很麻烦   还要刷数据  我晕

网友:
电板也有编码程序?

网友(点评):
新一点的电池都有,意在保护电芯安全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本本电池。想不到还是圆筒电池组装的,好久没有事的时候也拆个来耍耍

网友G:
要刷个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刷个程序的

我就没找到哪个是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个小软件就能破锁了.要把加锁芯片拆下来装到电脑上读出原数据,解锁后再写回去.很烦人.

这么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方法可以更换电池,将电池外接充电器,处于充电状态,更换电池时电池不可以断开,在电池上外接一个电源 ...

真的可以吗??

网友H:
芯片会记录每个电芯的电压,你这个是有个四脚的保险断了,换保险后,还要复位记录芯片,复位后,能放电,但不能充电,

网友(点评):
保险不会断的 通常只是锁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会记录每个电芯的电压,你这个是有个四脚的保险断了,换保险后,还要复位记录芯片,复位后,能放电,但 ...

这个保护板上没有4脚的原件

网友(点评):
看是两个脚的保险,拆下其实是四个脚,两两相通的

网友:
希望高手进来看哈

网友:
我也准备放弃了,不值得费精力了,从来没有修过电池

网友(点评):
技术要求很高,很智能,我研究了两天,最后放弃了,深圳有专门弄电池的,资料外面很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电池.电池好拆吗?

据说 把电池放在冰箱急冻室里面 时间只有自己测试  拿出来轻轻敲下  电池就打开了 我目前没有试

网友:
小心 啊  别爆炸了  搞得得不偿失

网友:
电池已经被锁了,,

网友:
电池我还没有修过,希望楼主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
电池确实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据说 把电池放在冰箱急冻室里面 时间只有自己测试  拿出来轻轻敲下  电池就打开了 我目前没有试

哦?那么神奇啊?

网友:
14楼 !!!同理

网友:
看了小小的电池也搞那么复杂

网友J:
笔记本电池换的时候,换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先记录好,把要代换的那个电池的电压也充电到和更换的电池电压一样,不要断开要换的那个电池,先把代换的和原要替换电池并在一起后,才能把不要的那个电池取出,这样那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笔记本电池换的时候,换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先记录好,把要代换的那个电池的电压也充电到和更换的电池电压一样 ...

呵呵,从来没有换过电池!没有经验

网友:
电池保护了把正负极用镊子短接一下看看要么就把保护板拿掉给电池充电不过很危险

网友:
第一次见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池锁住了。自毁保险断了。你的电池保护板是用的什么CPU。有没有一个8脚的EEPROM。有外置EEPROM的解锁还容易点。

网友D:
m87512的芯片,就有一个八脚芯片CEF G91 ,很小不像是码片,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现在的电池保护板多数带锁,有朋友说不断电拆装电池,那等同于玩命。不具备条件最好不要拆电池,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m87512的芯片,就有一个八脚芯片CEF G91 ,很小不像是码片,有什么好办法吗?

M37512现在好像用BE2W能解,正版很贵的。

网友:
电芯与保护板之间的连线在断开和连接时顺序不能乱,乱则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