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换屏

楼主(2011-12-01):
A1278。I5的cpu  本子的B壳有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的玻璃好像树脂玻璃,怎么能把这个玻璃拿下来呢?有专门工具开吗?高手们有谁换过这个屏幕呢?怎么换那?在线等答案

网友A:
我门专苹果维修的,你这个是那款的多大屏幕的 啊

网友:
A B 壳带屏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门专苹果维修的,你这个是那款的多大屏幕的 啊

是13.3的屏

网友B:
我知道怎么换

网友C:
一般人换不起来只有给别人AB壳一起交换

网友D:
嗯学习了。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E:
没碰过苹果的机子,也不想碰它。烦就一个字!!

网友F:
需要专业工具。在屏幕下边翘。

网友G:
呵呵 拿个风枪温度不要太高 别把屏吹黄了。。找个角吹 拿东西撬出来一角 接着用手边吹边掰  慢慢来。。  我觉得用手掰还好点。。

网友H:
建议AB壳和屏一起换,换屏有风险、一不小心玻璃会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AB壳和屏一起换,换屏有风险、一不小心玻璃会破的

就是想换里面的屏而且还不想破坏那个玻璃,我想问问是不是有拆苹果屏的专用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拿个风枪温度不要太高 别把屏吹黄了。。找个角吹 拿东西撬出来一角 接着用手边吹边掰  慢慢来。。  我 ...

好的.我尝试一下.我想知道是不是有拆苹果屏的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专业工具。在屏幕下边翘。

真的有专用工具呀?这个工具哪里有卖呢?我在淘宝上没找到哦.

网友I:
这么麻烦啊。。。不过我们小城市 修苹果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碰过苹果的机子,也不想碰它。烦就一个字!!

呵呵.修苹果这个来钱大呀.整一个修好了利润能达到上千块钱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学习了。

呵呵.学到什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换不起来只有给别人AB壳一起交换

我知道AIR系列的是要AB壳一起换.AIR里的屏是粘在A壳上的弄不下来.再说那个屏实在太特殊了.PRO系列的不需要,可以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换

你的那个笑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换呀?

网友J:
这个不难啊!那个吹风机对着吹下来,吧a壳拿下来!全是胶

网友:
那个要用大吸盘吸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麻烦啊。。。不过我们小城市 修苹果还真不多。

呵呵.是的哦.苹果的做工非常细,不敢确定轻易不能下手.容易问题扩大,所以在这请教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K:
这种换完以后都有那么点缝隙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连壳一起换了

网友L:
支持连壳一块换。外观很重要啊。有缝了就不好多算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支持连壳一块换。外观很重要啊。有缝了就不好多算钱了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B壳就是双面胶压上的,压的太紧了,真的很难搞下来.期待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难啊!那个吹风机对着吹下来,吧a壳拿下来!全是胶

把A壳拿下来?A壳怎么拿下来啊?不是拿B壳么?

网友M:
是不好换,慢慢搞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种换完以后都有那么点缝隙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连壳一起换了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把B壳拿下来呢 并且不破坏B壳的情况下.你说的连壳一起换是AB壳和屏就是上半部分一起换了吗?还是换屏和B壳?那B壳怎么拿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好换,慢慢搞

等待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还没敢轻易动呢.怕一动动失误了.呵呵

网友O:
我前天换过MAC 372的,也是I5的,只不过是15。4的屏,用刀片把B壳就拆下来了,然后换了屏跟B壳,B壳有点小小的划花,其实也用不着换的,只是跟客户说了要换,怕他说什么就一起换了,少赚了100多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前天换过MAC 372的,也是I5的,只不过是15。4的屏,用刀片把B壳就拆下来了,然后换了屏跟B壳,B壳有点小小 ...

B壳上没有胶吗?我用刀片式了一下,没敢太用力看没有动的意思就没再用力

网友:
发发贴,挣点钱

网友:
热风枪吹,然后用刀片。实在取不下来就把壳一起换,小心点,细心点,苹果能装好,就可以拆开的。

网友:
没什么难搞的,用风枪就可以的,就是要耐心点,别硬来,换多了就好了

网友:
1278的外屏我可以拆下来。己经拆过三四台了。可以保证外屏不破。外屏就是楼主所说的B壳。

网友P:
用热风吹再撬的方法是不可行的。。非常容易破。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热风吹再撬的方法是不可行的。。非常容易破。

那是什么方法呢?确保B壳不坏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用风枪,耐心点,换多了,就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把B壳拿下来呢 并且不破坏B壳的情况下.你说的连壳一起换是AB壳和屏就是上半部分一起换了 ...

我说的是上半部分是指屏和AB壳包过屏线等等 嘿嘿  要拆开来只要客户不介意你可以用刀片慢慢撬  想装得完美很难

网友:
I5的应该是700的本子吧,加热后直接用吸盘网下来吸不就行了嘛?

网友:
我换过惠普的CQ4的和你那个是一样的可以换的,我换过了。以前不敢换现在敢换了,就是拆的时候要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用手术刀的刀片慢慢撬

网友:
苹果机器其实修开了,也还是好修,利润大啊

网友(2012-01-02):
我这里也有一个超薄的。。说要3000左右啊。。客户都不想换了。。急 啊

网友:
这个A1278的玻理我成功的换过,内屏没有搞坏。我一点一点拜超小心的,差不多弄了2小时才全部搞掉。只不过报价太低了才400元,晕倒。以前换过没想到这么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