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师教下无sim卡怎样维修

楼主(2011-12-01):
那天接了两个IPAD2插上SIM卡以后没反应.接口,卡那些都换过了也不行,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不能确定是主板哪里的问题,求知道的师傅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
您那口是怎么换得啊,厉害啊佩服

网友:
那口的针脚定义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拆出来的机器把那卡槽那块一起换的

卡槽没有直接焊在主板上是通过一条排线连在主板上的

网友:
你得量量看供电有没有,信号接口有没电。

网友:
什么版本的机器啊,有锁还是三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