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笔记本键盘不能打字?

楼主(2011-12-01):
有个笔记本一个键都没用,手头有没有其他键盘可以换,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键盘本身问题呢?

网友:
外接一个USB键盘啊

网友(点评):
这个判断不出的

网友:
是啊,可以找个usb键盘试试啊。

网友A: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   键盘是由ES控制  USB应该是由南桥控制  可以判断出是键盘还是主板吗?

网友:
多半是键盘坏,因为主板坏导致某键不能按的概率至多10%

网友B:
貌似你只有打下键盘的接口阻了

网友:
这种可以先用USB键盘看看,而且键盘坏的话一般都是很明显的,最好还是找个键盘试试

网友C:
一般我们都是外接看的~~如果外接usb良好一般都跟客户说是键盘坏了~换了好多也没碰到主板坏的,不过也不排除主板的问题~~~不过几率真的好小,我们换了这么多键盘都没有碰到过。

说实话,这个做法可以是权益之计,容易让客户接受键盘坏的事实,但不能作为我们维修的判断依据,但也回出现一个弊端,就是一般不容易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仔细检查故障点。
同意 键盘本来就是易损耗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   键盘是由ES控制  USB应该是由南桥控制  可以判断出是键盘还是主板吗?

远,找到工作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只有打下键盘的接口阻了

对地阻值在1700k左右,没有差别很大的线。

我测量好多笔记本主板的键盘接口,阻止从几k到1m多的都有。

好像跟ec有关系,我这个是en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们都是外接看的~~如果外接usb良好一般都跟客户说是键盘坏了~换了好多也没碰到主板坏的,不过也不排除 ...

确实

但是这个键盘一个键都不管用,比较特殊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远,找到工作了没啊

找到了。 到浙江的第2天就找到了

网友:
先量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不正常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点  LZ再试试  一般不会一个键都不会来呀   没碰到键盘一个键都不会来的  要么接口什么不太好

网友:
哦哦哦 学习啦

网友:
谢谢各位,

经鉴定,是键盘坏了。

虽然没有找到一样的键盘,换了个形状不一样的键盘,也测出来是键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 到浙江的第2天就找到了

做什么的。工资待遇呢?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好,其实你自己也要细心观察,么搜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   键盘是由ES控制  USB应该是由南桥控制  可以判断出是键盘还是主板吗?

我也被雷到了 玩全是两码事  USB键盘能打字只能说明南桥模块没问题 和键盘完全扯不到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