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屏幕暗

楼主(2011-12-01):
联想一台20寸的液晶,雷击后能开机。但是只显示“无信号”,
换驱动板,但是屏幕很暗,灯光不是很亮。
高压板是用的TL494的方案。
主板上有12V,5V,ON/OF,DIM+,MUTE
把驱动板上的ADJ接到DIM+上灯管狂闪。

我拉了一个3V接到DIM+。灯管就黑了。

有没有方法调到最亮。

补充内容 (2011-12-19 22:07):
已经修好了,是程序的事

网友:
忘了,昨天用IPAD发的一个贴子,变乱码了。愚昧。

网友:
是不是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接反了!或者只接开关信号,亮度信号不接就是默认最亮的。

网友:
我没接DIM+也是亮度很低。on/off不可能接错。

网友:
联想总出这问题,开机显示无信号,就是无法显示输入内容,应该是I2C总线出问题了吧,要不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灯管,换驱动板刷个信息

网友:
估计是灯管出问题了  一个个测下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官,代换试下!和驱动板应该没关系

网友:
驱动板程序刷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换过一个试试,驱动板程序再刷下,估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