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GF7050V-M7 VER:6.1 的BIOS

楼主(2011-12-01):
求映泰GF7050V-M7 VER:6.1 的BIOS 此板本身是不跑码的 用775带灯座测试有个不亮 此板单桥 一压桥就亮了 果然加焊 加焊后 775带灯座都亮了 上CPU测试  D8 18 C1 C3 02 07 循环跑码 晕了 不插内存会报警  在官网下的VER6.0的BIOS还是不行 供电都正常  看看论坛哪位大哥修过此毛病 求教一下 在这谢谢了 本人菜鸟

网友:
唉,没有一个人回呀,你这个故障是07重起 查IO周边,拆串口,查IO的工作条件,换IO,BIOS可以去映泰官网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