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21寸纯平显示器

楼主(2011-12-01):
我自已的康佳21寸显示器前些日子图像黑用一段时间就会亮起来我换管座现像好了,但现在开机画面只跳康佳滚动条下面还有几钢钗不明白了

网友:
说的太模糊!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干扰吧!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或漏高压之类的

网友:
我倒觉得楼主说的像是行场不同步

另外,楼主是属于爱好者吧?
其实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但是在没有弄懂原理以前,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动手。

一个是手生,一个是不知道轻重。就说这些吧。

主要是看到楼主连故障态都没有描述清楚,就已经自己换了管座了。
要知道那东西拆装,要动的地方,注意的问题就太多了,弄不好要坏管子的。好在现在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呵呵